一个不开机的主板求助

楼主(2014-10-15):
补充一下:待机时pw+的电压为0.1v左右,对地阻值应该是非常小,我忘了具体多少了。。

网友A:
开关针上的5V电压一般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楼主这里测量下5VSB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上的5V电压一般是经过电阻上拉得到的,楼主这里测量下5VSB的对地阻值情况。

5vsb是有的,就是到了千欧电阻的右侧才突然消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sb是有的,就是到了千欧电阻的右侧才突然消失的

什么芯片组主板,AMD 英伟达芯片组主板开关针正极是直接进桥的。

网友C:
如果楼主仔细一点,会发现这个开关没有接地脚,也就是低高低触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仔细一点,会发现这个开关没有接地脚,也就是低高低触发的

是的,开关针一脚接地的主板触发方式一般是高低高电平之间变化的。

网友D:
我昨天修了一个开关2.4V的,上啦是个472电阻,下拉是个电容。开始我以为电阻变值,取下后量正常,取下电容换了就好了,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修了一个开关2.4V的,上啦是个472电阻,下拉是个电容。开始我以为电阻变值,取下后量正常,取下电容 ...

我也想找到那个漏电的电容,可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主板,AMD 英伟达芯片组主板开关针正极是直接进桥的。

忘了,我也怀疑是桥内的短路,再有,我在桥周围找了找那个短路的电容,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开关针一脚接地的主板触发方式一般是高低高电平之间变化的。

我画的有点不对,其实pw-右面还有一个无针的位置,也就是pw+是第6针,pw-是第8针,第9针是nc,10针为空.

网友E:
顺着开关针跑线路,应是通向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主板,AMD 英伟达芯片组主板开关针正极是直接进桥的。

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吗?

网友F:
应该是与PW+相连的元件把电压拉低了,看看连到可以拆掉看阻值是否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修了一个开关2.4V的,上啦是个472电阻,下拉是个电容。开始我以为电阻变值,取下后量正常,取下电容 ...

这个电容有一端应该是接地的,起到滤波输出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着开关针跑线路,应是通向IO吧?

也不一定,INTEL芯片组主板一般是开关针加IO 触发方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与PW+相连的元件把电压拉低了,看看连到可以拆掉看阻值是否恢复

我也想,关键是找不到,也没图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G:
几天前碰到过,有时候能触发,还伴随3.3V不稳定,有时候不能,最后找到的是两个N沟道三极管其中一个坏了,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天前碰到过,有时候能触发,还伴随3.3V不稳定,有时候不能,最后找到的是两个N沟道三极管其中一个坏了, ...

两个N沟道三极管这里可能是起到转换输出3.3VSB电压作用的。

网友H:
掉进坑里了吧,找电阻另外一端所连接的其他元件,应该是被这些元件中的某处拉低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进坑里了吧,找电阻另外一端所连接的其他元件,应该是被这些元件中的某处拉低所致。

恩,可是没图,我一直在找那个拉低的电容,找不到。

网友I:
我觉得先看ATX电源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检查开关针电压,COMS电压,再看IO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先看ATX电源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检查开关针电压,COMS电压,再看IO电压是不是正常.............

你这么分析也有可能是io的问题把开关针拉低了,真烦修台板了,没图什么都不好搞,好多问题都是靠经验靠感觉修,什么时候我也能修本本啊,盼着那一天。

网友:
好好努力,经验需要时间来沉淀,主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和理解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