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出SUSP#,+3vs +5vs不出,求思路。

楼主(2014-10-15):
请教高手 G460  版号LA-5751P REV:1.0   ,EC6大工作条件正常,3V5V已出, EC  BIOS已刷,EC已换,SUSP#不出导致无+3vs  +5vs转换电压,求思路。在此先谢了!

网友:
断开此信号看是否出了呀

网友:
是被拉低了还是根本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谢谢指点  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把IO抬起脚看看?

网友:
桥有过来S3 S5吗? 过来还不输出 是EC不出或者后级拉低的呢。

网友:
是南桥没有发SLP_S3#和S5#吧?EC有没有收到呢?

网友:
来个图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挑起SUSP#脚发现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求思路

网友:
这个信号好像是待机的时候就发出吧

网友:
这个南桥的时序我不懂,触发0.027A   触发后SLP3和SLP5都是低电平

网友:
SLP_S3#和S5#起来了没

网友:
南桥有没有发过来呢

网友:
查下三五伏的工作的条件看看有没有没满足,祝你好运

网友:
看看是不是iduanlu了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
过程:  根据  EC正确发出PBTN_OUT#判断问题不出在EC这块,根据待机0.02判断待机偏大,测桥待机为触发之前RSMRST为高 为异常,测桥V5REF ,RTCRST#,32768khz均正常,锁定故障在桥这一侧,更换桥后待机为0.0098,正常触发亮机。谢谢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A(2014-11-19):
想知道PBTN_OUT#发出之后到没到南桥,之后南桥又发出哪个信号?只有拆桥测吗?

网友:
SUSP#是触发后才出的控制+3vs  +5vs转换电压的,机器现在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PBTN_OUT#发出之后到没到南桥,之后南桥又发出哪个信号?只有拆桥测吗?

桥接到PBTN_OUT#之后是要抬高RSMRST#和SLP3  SLP5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