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东芝L510不出内存复位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4-10-15):
                                         机型:东芝L510 GM45+ICH9独显架构     板号:6050A2303101

一、故障说明:通电电流0.86A左右,装不装内存都一样。用示波器抓取了ADS#,如下图:检查了内存SMB_DATA \ SMB_CLK 有3.3V无波。检查内存所有工作条件,发现内存复位没有正常产生,实测为0V。判断为有ADS#不跑码。

二、内存复位来自于北桥,按照一般情况,三代内存的复位,有些机子在北桥收到南桥发过来的PLT_RST#以后就产生,有些机子则是在CPU工作以后才产生,这里不做过多讨论。内存无复位,按照不跑码的来修。
①先是对内存数据线进行扫雷,未发现明显偏大偏小。
②检查LPC_LFRAME#信号是否正常。

③检查SPI BIOS CS#信号是否正常。

三、LPC_LFRAME# CS#均正常,先刷个BIOS试试,故障依旧。

四、检查南北桥所连接的所有总线,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下图:显卡端PCI_E总线第二个电容对地悬空。

五、换显卡。(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照我的理解有如下可能:①这边BIOS优先检测显卡,显卡不过不初始化内存,南桥不读取内存信息。②北桥检测到PCI_E总线有问题,不跑码。)第二个电容对地阻抗恢复正常。

六、测内存复位,SMB_DATA。内存复位正常1.5V;SMB_DATA,跳动4次,电流跑到1.6A左右。

七、亮机。

 会员4938372元2022-11-16 17:24

网友A:
归根到底,就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好了

网友B:
楼主这台机器应是你说的那个  北桥检测到PCI_E总线有问题,导致内存无复位?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有点厉害的,比我知道的多了,看来我不能只顾修,还要多看看论坛新帖了

网友:
修的机器大部份都是先内存才检测显卡,这个竟然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你有点厉害的,比我知道的多了,看来我不能只顾修,还要多看看论坛新帖了

都能修出来,技术也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台机器应是你说的那个  北桥检测到PCI_E总线有问题,导致内存无复位?

理论上是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归根到底,就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好了

但说明为什么要换显卡啊

网友:
没修道过  都是换大电容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值得羡慕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在联想的G470。和华硕的板子上都秀到过

网友:
我前天修的HP 4411S也是这样,电流直接跑0.8A不跑马,最后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高

网友:
这个在惠普4411里面比较常见,4411不过内存,先做显卡,不行就换,一样的道理。

网友:
楼主检查南北桥所连接的所有总线费不少时间吧?这次对东芝的上电时序又有了新的理解

网友:
这种我直接干显卡

网友:
楼主的BGA技术真好啊! 唉  我什么时候有楼主一半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有大电容哦。。。估计我又会错杀。。

有的机器就是先检测  显卡。

网友:
不简啊,贴片电容不正常都测出来了,细心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