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掉电维修

楼主(2014-10-15):
V460独立显卡主板,冷开机的时候在快到显示桌面的时候掉电,再重启,再掉电,再重启,反复几次后就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再关机接着再开一切正常,南桥的BIOS和EC的BIOS刷过无果,主板无进水,无腐蚀的痕迹,问题有点古怪?

网友A:
系统或硬盘有无问题呀?

网友B:
还没遇到过这个怪毛病啊

网友C:
呵呵,就是待机芯片那里有电容腐蚀 你仔细看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压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是待机芯片那里有电容腐蚀 你仔细看

你遇到过还是有千里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或硬盘有无问题呀?

排除这个就能确认是主板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这个怪毛病啊

在维修混久了比这个更怪的还有

网友:
是有点怪,等待高手解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遇到过还是有千里眼

遇到过不是一两台

网友:
绝不是像B460待机芯片250K电阻腐蚀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冷机进安全模式不会掉电,冷机正常启动绝对掉电重启。

网友:
惨啊,EC换了,南桥也换了故障依旧啊,哪个有这个板的测试好的BIOS,发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源于 某原件不良 ,只是不好找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能分享下吗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啊

网友:
一般少见的故障,搞2天就换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元器件发烫啊

网友:
少信号 或信号拉低了吗

网友:
通病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把CPU供电上管两个铁管子换掉,搞定,走了一大圈弯路,唉!成本搞高了,修好了也高兴不起来

网友:
经验收集了

网友:
嗯,还是原件不良造成的哦!

网友:
把CPU上管换掉就好了,走了一大圈弯路才修好,成本搞高了,修好了也高兴不起来!

网友:
你摸一下u35烫不

网友:
换一块硬盘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干南桥

网友: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待机芯片没有腐蚀,cpu供电上管也换过,也没有解决,太神奇了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通病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了吗?你们没仔细看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理解为,进系统掉电

网友:
其实我是来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