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去一相供电

楼主(2014-10-15):
台板怎么去一相供电?直接去掉那一路的上下管就ok了?

网友A:
不能去掉的吧,去了供电不稳定

网友B:
看情况,去掉坏的那相的上下管。但是要测试没问题再交客户。

网友:
这个好像要查IC的手册

网友C:
估计很少人会这样做,厂家设计的东西有一定的原理和需要

网友D:
一般四相的可以去掉吧,二相三相的就别去了,去了会引起死机蓝屏不亮,甚至于开机掉电,最好修出来,无非是管子和芯片的问题,还有外围元器件引起

网友E:
有些板可以,有些就行,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四相的可以去掉吧,二相三相的就别去了,去了会引起死机蓝屏不亮,甚至于开机掉电,最好修出来,无非是 ...

功率不足,是会引起这些不稳定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很少人会这样做,厂家设计的东西有一定的原理和需要

见过有些人,为了省时有这样干的,但返修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去掉坏的那相的上下管。但是要测试没问题再交客户。

测了一相,电流都不足了,这种很难测试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去掉的吧,去了供电不稳定

有一次我见烧了下管,旁边要有位置,加多一个下管都不稳定,后来拆了多加的那个下管就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些板可以,有些就行,不稳定的

拆一项不是耗电更少吗,为什么不行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拆一项不是耗电更少吗,为什么不行尼

几项是增加电流,并不是增加电压,虽然是更少了,可运行有些东西的时候,电流少了,功率不够,肯定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项是增加电流,并不是增加电压,虽然是更少了,可运行有些东西的时候,电流少了,功率不够,肯定不稳定 ...

原来这样啊,我现在才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
不知楼主怎么有这样想法?每一路都有每一路的作用啊?

网友:
这还不好理解,拆掉管子备用啊,或者坏了一个管子不想换干脆废掉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