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 维修

楼主(2014-10-16):
K40 开机不显示!1,4A 只因北桥与显卡的借口电路不良!加焊ok!
显卡

网友:
一般正常加电不亮 几乎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修得快、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同病

网友:
接口电路? 估计会复发吧

网友:
加焊北桥和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