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型号919SW+宽屏显示器驱动板刷错程序

楼主(2014-10-16):
AOC型号919SW+宽屏显示器驱动板刷错程序后,再也刷不进新程序,随便哪个程序都刷不进去,有高手指点一下吗?急死我了!

网友:
没人帮忙吗?急死我了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
一是换个芯片,二是取下芯片用编程器重新刷写

网友:
拿个新存储器去刷就行了

网友:
换芯片刷啊

网友:
我能说一句:没JB说图么~~~

网友:
{:4_132:没图吗

网友:
有图吗   还有救是刷程序要先擦除  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