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常关机后无法开机,要拔插头。

楼主(2014-10-16):
映泰TF7050-M2主板,原电源损坏,更换新电源(长城350P4升级版)后,发现集成网卡插口绿灯在PC电源接电后常亮。
按开机键,跑码正常,可以正常开机,进入桌面,能联网,一切正常。从开始菜单点关机后,网卡插口绿灯依然常亮,再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网络芯片发烫。
拔插电源插头,可以正常开机。
希望能给个提示,向哪些元件检测,我刚开始学的,真的不懂。先在这里感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网卡芯片

网友A:
你试下拔掉网线后能否关机,或者按一下电源键能否关机?再或者是否软件问题?我才学主板维修不知道开机电路和关机电路是否同一个电路,个人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B:
网卡芯片发烫的话可以试着把网卡芯片吹掉看看能不能正常关机,如果可以就是网卡芯片出问题了,如果吹掉还是同样的问题的话,重点考虑南桥

网友C:
桥有问题吧!!!网卡连接桥到的。

网友D:
拆掉网卡即可。,,,,,,,,,,,

网友E:
网卡的问题大呀,你先禁用网卡一下,如果行了,大不了再加一个独立网卡而已

网友:
拆掉网卡,换块PCI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的问题大呀,你先禁用网卡一下,如果行了,大不了再加一个独立网卡而已

灯亮了,禁可能不起作用,最好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网卡即可。,,,,,,,,,,,

焊盘也要处理好,不能连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桥有问题吧!!!网卡连接桥到的。

灯亮,发烫所有证据都指向网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芯片发烫的话可以试着把网卡芯片吹掉看看能不能正常关机,如果可以就是网卡芯片出问题了,如果吹掉还是 ...

这个说的比较清楚,但要注意焊盘不要搞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拔掉网线后能否关机,或者按一下电源键能否关机?再或者是否软件问题?我才学主板维修不知道开机电路 ...

开机时序与关机时序是相反的,不开机查时序第一步,不关机先从时序最后一步查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灯亮,发烫所有证据都指向网卡了

是的!!!!这几天打雷网卡坏!!!电源坏!!!引起来的疑难症状也实属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几天打雷网卡坏!!!电源坏!!!引起来的疑难症状也实属正常....

你的也是正常了,要是连板也干掉才麻烦呢

网友:
果断换网卡。

网友:
先拆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的问题大呀,你先禁用网卡一下,如果行了,大不了再加一个独立网卡而已

没插网线,已在bios里禁用网卡,故障依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几天打雷网卡坏!!!电源坏!!!引起来的疑难症状也实属正常....

问了朋友,还真是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也是正常了,要是连板也干掉才麻烦呢

对啊!!板子难逃厄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了朋友,还真是被雷击了

呵呵!!!  是的啊,

网友:
先禁用网卡,不行果断拆掉,焊盘不要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