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集成声卡为什么需要5VSB待机电压?

楼主(2014-10-16):
看了很多电路图,突出奇想:主板上的集成声卡为什么需要5VSB待机电压(待机时为什么声卡也需要供电)?个人觉得没必要啊!元芳你怎么看呢?

网友A:
这是芯片的工作条件啊!这个你真不用纠结啊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个可能是避免主板在开机瞬间在音频信号上出现噪声而引起所连接的喇叭出现噪音吧。

网友C:
既然这么设计,应该有些道理,猜——既然要5VSB供电,跟开机电路有关系,嘿嘿,不要扔鸡蛋

网友D:
个人看法:
楼主问的是用5VSB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和网卡一样能够在待机状态下远程唤醒才用5VSB而不是用5v或12转5v  (铃声唤醒)

网友E:
不会有背景播放的功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看法:
楼主问的是用5VSB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和网卡一样能够在待机状态下远程唤醒才用5VSB而不是用5v或 ...

你把我想问的意思说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避免主板在开机瞬间在音频信号上出现噪声而引起所连接的喇叭出现噪音吧。

如果你说的成立的话。在通电时也有噪声引起喇叭出现噪音,但实际并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把我想问的意思说明白了,谢谢哈

声卡没听说能唤醒电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看法:
楼主问的是用5VSB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和网卡一样能够在待机状态下远程唤醒才用5VSB而不是用5v或 ...

很神奇的唤醒方式 ,不过楼上那位说的降噪也不是不有可能,是避免音箱出现待机时电流声的作用吧!!

网友G:
应该也是考虑到开机后有电流噪音吧

网友:
新板时候远程启用是听到有声音的,不信你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也是考虑到开机后有电流噪音吧

为什么有些板没有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声卡没听说能唤醒电脑吧!?

网卡唤醒,让声卡发出声音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说的成立的话。在通电时也有噪声引起喇叭出现噪音,但实际并没有这种现象

再加上有些板没有这个电路,所以应该是不成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有背景播放的功能吧?

你找一块有这个供电的板试试,然后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么设计,应该有些道理,猜——既然要5VSB供电,跟开机电路有关系,嘿嘿,不要扔鸡蛋

都成了猜题有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芯片的工作条件啊!这个你真不用纠结啊

是,可它不是用5V,而用了待机5V,所以才想问题明白的吧

网友:
高手们,给个合理的解释吧!

网友:
是不是想用声波来开机???类似网卡远程开机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
厂家都是合理设计的。

网友:
会不会是时序上的要求声卡电压产生要快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