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无线桥接必须同品牌的路由器吗!!!

楼主(2014-10-16):
我两把一个磊科的路由器 和 一个TPlink的路由器进行桥接 但是怎么也连不上 WDS不成功!!!!
路由器

网友:
不需要同品牌的,但要设置对

网友:
不需要同品牌的

网友:
取消DHCP将地址一个为168.192.0.1另一个为168.192.0.100

网友:
ip 不一样就OK 还有看用那口 设置不同

网友(2015-10-14):
不需要,我自己就是用桥接的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两个WIFI桥接,是不是一定要用网线连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