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5000的主板不能用可调电源,否则会烧主板

楼主(2014-10-16):
淘宝卖家这么说的,这个有这个可能吗?就是用惠普的专用转接头。

网友:
从未听说过

网友:
没有听过呀

网友:
你试了了吗

网友:
忽悠你呢

网友:
胡说的,骗你的

网友:
卖家说的很像真的,说她原来测试也坏过几个,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坏,也是专门的转接头。

网友:
从没听过

网友:
这不科学呀.还没听说过不能用可调电源.会烧主板

网友:
这可真第一次听说,没这么可怕吧

网友:
感觉不大可能吧  不通电有可能 怎么会烧呢  供电和地线是反着的?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的了

网友A:
淘宝上的卖家多是“半桶”的!不可能烧的!

网友B:
稳压电源正负极不接反是不会烧的,接反了会大电流,你需要立马断电,卖家忽悠你买东西的吧,

网友C:
他的电源头卖不出去了吧

网友:
最多不工作,桌面会烧板子呢

网友D:
真是奇葩的问题,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E:
没听说过,电压不高的话应该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怎么可能呢,如果不能厂里面它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听说过,电压不高的话应该不会烧东西的!

找电压一样的,但HP中间有一个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葩的问题,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淘宝为推责任准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电源头卖不出去了吧

总有他的利益冲突,不然不会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源正负极不接反是不会烧的,接反了会大电流,你需要立马断电,卖家忽悠你买东西的吧,

正解,接稳定电源要看一下机器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卖家多是“半桶”的!不可能烧的!

有些半桶都不到,专装专业

网友:
惠普公司在怎么升级也就是一种电源头,怎么可能插可调电源烧主板,,忽悠不懂得人可以,忽悠咱们技术人是不行的。。呵呵

网友:
HP有专用转接头。 但是不能接可调电源第一次听说,而且想不通。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以前只遇到DELL老款机器 用带针的插短路掉

网友:
没听说过啊。。。

网友:
绝对不可能,电源适配器和可调电源差不多,板子厂家测试也用可调电源。

网友:
电压调对  ,电源接口  匹配。怎么烧主板呢?

网友(2014-11-25):
正在研究中,买的电源头, 但是开机5秒左右就掉了!可调电源

网友:
只要接上HP专用头,肯定不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