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a770e3 ver 6.0 通病

楼主(2014-10-16):
北桥供电 电压低 或者无。。测量电感L4  正常电压1.2 左右      更换芯片u12    fp6321a    代换型号 rt9214 apw7120

网友A:
这些代换芯片,有些板上是不行的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一样的比较好

网友:
亮后能稳定吗,不出现返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找一样的比较好

维修店没备有那么多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代换芯片,有些板上是不行的

要对比一下外围电路,相同基本可以

网友:
RT9214.FP6321,APW7120. W83,RT8105都可以互换。

网友C:
也不一定完全通用拉,有些主板就不能代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些代换芯片,有些板上是不行的

这个板子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完全通用拉,有些主板就不能代换了

咱不是说这个板子嘛!这是我测试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是没问题。

是的,这个要看电路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要看电路设计的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