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机器开机掉电 排除CPU供电问题 会是南桥么各位朋友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4-10-16):
(无正文)

网友:
准备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这个U坏的也多呀,可以换一个试下,或者BIOS

网友:
这个貌似有通病,看3 5V待机芯片外围,你会发现的 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雷锋

网友:
如果是开机瞬间掉电的话,可以考虑把CPU的PG接地拉低,如果不掉电,考虑换上下管、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