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怎么想上基地这么难

楼主(2014-10-16):
我这里移动网,登陆就说HTTP 403错误,用电信才能上,不过是别家的网。是基地后台禁止了吗?求解决

网友A:
把你说的情况截图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说的情况截图发上来吧

求解决。。。。。

网友A:
你的移动网络是不是很多人在使用?

网友:
不知道还好吧。前段时间都能上的土突然不行 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你的网络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移动网络是不是很多人在使用?

网速绝对没问题,下载速度6M/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速绝对没问题,下载速度6M/S

这是今天出现这样的状况么?现在能访问不?看看跟你同一条网络的电脑是不是都不能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今天出现这样的状况么?现在能访问不?看看跟你同一条网络的电脑是不是都不能访问。

都不能访问,前半个月左右开始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