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965---X58 VCCSUS3_3的准确测量点

楼主(2014-10-16):
刚开始我一直以为南桥的待机3.3V (VCCSUS3_3)和PIC  A14 以及PCIE  B10脚都是同一路供电的但是看完技嘉下面的图纸才发现原来南桥的待机电压和PCI A14  或PCIE B10并不是使用同一路供电

看完上面的图纸总结了一下,技嘉的南桥待机3.3v电压  (VCCSUS3_3)有两种设计
一种是由SOT223封装的1117-ADJ生产,南桥的待机电压和PCI  A14  PCI B10共用一路供电
另一种是由TO252封装的1084—ADJ产生的3VDUAL供给  PCI A14 PICE  B10等,而南桥的待机3.3V(VCCSUS3_3)
是由SOT223封装的1117-ADJ生产供给南桥

从上面不难看出,南桥的待机电压测PCI 或PCIE插槽并不一定准确
(技嘉965---X58的图纸我只有20张左右,看的不是很多有什么不对的欢迎大家改正)

网友:
PCIE B10 应该有的

网友:
有图纸3VSB 见到就戳

网友:
PCI B14脚啊

网友:
那个是测待机3.3V的

网友A:
两个不都是一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都是一路吗

看GA从965 到P43  应该不是

网友:
应该是PCI上有3.3V也认为南桥的待机正常啊

网友B:
南桥附近测,有3。3就认为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附近测,有3。3就认为有了。

恩 ,这样更准确一点

网友:
南桥附近测,有3。3就认为有了

网友:
南桥周边的大个电容、看看有无二极管、或者24K&1K的电阻、电感都可以测到3.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