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蛋疼问题

楼主(2014-10-16):
联想B460独显本本, 电流在0.3或者0.8还有1.5时随机掉电!  偶尔能顺利开机见到LOGO! 但几秒就掉电了!   之前客户说偶尔能用一天都没事! 又一台操蛋的本本!完全木有头绪啊!

网友A:
楼住,你这个换CPU 就OK了

网友:
b460  先搞通病

网友B:
这是待机部分的问题,是通病了,U型海绵下面两个电阻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真蛋疼啊,以前有遇到过,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C:
51125  附件问题吧   查查看氧化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住,你这个换CPU 就OK了

CPU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待机部分的问题,是通病了,U型海绵下面两个电阻看看

嗯 R376换了个200K电阻! 貌似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5  附件问题吧   查查看氧化没

R376通病电容换过了

网友:
铁壳管 不知道怎么换诶!  也在考虑换他!! 唉! 一入维修深试海! 经验完全不够啊! 有点灰心了!!!

网友:
好吧, 我对不起各位! 是我换的R376有问题! 阻值不对!!  后面实在没头绪了!又返回头从头开始查!才发现装的R376有问题!

网友D:
3v5v 芯片那个腐蚀比cpu供电管还要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5v 芯片那个腐蚀比cpu供电管还要通病

嗯! 是的! 这次是自己不仔细认真弄的问题

网友:
通病电阻腐蚀,修好关机断电,换南桥中……

网友:
那个几个铁管子     看看花黄没有?

网友:
看看 待机芯片附近有无腐蚀

CPU供电管 换之  之后测试

网友:
果断换铁管   好像是第一组的

网友:
B460问题很多的!!我都修了N多个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在CPU  或CPU供电的铁盒子上

网友:
我这有个B460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候开机关机掉电

网友B:
那个电阻原来是249K的,你换的没有错,如果待机没问题就要考虑换铁皮管了,温度不要过高,这个管子的确不容易换好的,慢慢来,谁都有一个过程,别灰心

网友:
这电流,cpu供电不稳吧,搞龟壳

网友:
一般都是CPU 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原来是249K的,你换的没有错,如果待机没问题就要考虑换铁皮管了,温度不要过高,这个管子的确不容易换 ...

我手头没这个图纸! 换了个200K的 电阻,希望别是分压电阻吧!   实在找不到249K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原来是249K的,你换的没有错,如果待机没问题就要考虑换铁皮管了,温度不要过高,这个管子的确不容易换 ...

谢谢呢! 唉,维修难在积累的过程!! 不过每修好东西也许慢点累点,挺开心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吧,CPU背面铁壳

网友E:
待机腐蚀了,好好看看

网友:
CPU供电这一块。通病了、

网友:
温度吧,查查看

网友:
确实做维修要的是心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腐蚀了,好好看看

嗯 是待机腐蚀了1 但是我的问题,换的电阻出问题了! 所以导致自己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摸摸铁管子是否发烫

网友:
b460的话 铁管和cpu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双通抓掉电啊

网友:
外观检查板子,外设排除,掉电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