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中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4-10-16):
小白一个学修本本,可是有好多常用的,和一些普通的引脚定义都不清楚,有的解释太官方化了,比如
SDI数据输入端,
QH串行输出
我想求些常用的类似,LDO线性
  SHDN总控
  BST自举升压
  VCC电源
这样的常用的,最好还有解释他的作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笔记本维修不是事 】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这个是什么,书,还是一份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笔记本维修不是事 】会有很大帮助

这是书还是文件?

网友C:
楼主是针对哪个方面的东西呢?

网友D:
弄点资料好好研究一下,OK

网友E: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是由饼哥大神自主研发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些常用的芯片在电路图中的应用,且芯片引脚定义部分汉化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书还是文件?

饼哥出的书,你买一本来看看

网友F:
有些引脚不需要一定知道,知道常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是由饼哥大神自主研发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些常用的芯片在电路图中的应用,且芯片引脚定 ...

你买有吗,有没有6系列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点资料好好研究一下,OK

好书加实践这样进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针对哪个方面的东西呢?

笔记本的电路图不是有好多的IC 芯片吗,我就是看它的引脚定义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些引脚不需要一定知道,知道常用的就可以了

我知道,可一些常用的知道的也不多,在网上查的也是众说纷纭,不知道准确的。常用的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饼哥出的书,你买一本来看看

多收钱?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可一些常用的知道的也不多,在网上查的也是众说纷纭,不知道准确的。常用的你知道吗?

就那几个信号了,开关啊,待机电源好啊,等等

网友:
点一下上面的配件,进去就可以买

网友G:
论坛刚出了一本书,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刚出了一本书,可以参考

那本书?叫什么?网上能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