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1分钟秒杀IBM T42待机不正常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10-16):
主板型号:IBM T42故障:待机不正常 待机电流0.008
维修过程:1:机器拿到手之后拆电池,上可调电源, 发现待机0.008 感觉不正常 有点偏低
                 2:直接抄起万用表测VCC3SW 有了 在测待机3V 5V  实测为0V
                 3:由于万用表反应慢,监测不到~为了验证待机3V 5V是根本就没出来还是出来了很快就掉下去了,直接上神器
                 4:把示波器的探测头 打到3V 5V的 滤波电容上,奇迹出现了,原来3V 5V确实是出来了,但是只持续了1MS就掉下去了,在一看波形杂波较多,而且电压还偏高,最高值达到了3.8V左右
                 5:二话没说直接把3V 5V电容换掉  ,换好后,上电发现待机已经变成0.020了  在量3V 5V已经稳稳的
                 6:接屏,电流到了0.6左右 无显示 擦了擦内存  亮机。。。。。。。。。。。。。下面是维修图片
整个维修过程也就10分钟  写贴用了半个多小时  希望大家给加点分!~~你们的加分就是我最大的动力~O(∩_∩)O谢谢

网友A:
早在N年前就修到T40到T60这系列机器电容不良的问题了,,哈哈,发帖晚了,迟来的爱。。。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以前都直接

网友:
通病,以前都直接  换的

网友B:
可惜楼主没将有问题的波形打出来,可惜,还是顶一下楼主

网友C:
有示波器。赶脚就是不一样

网友D:
示波器还能抓直流的波,开眼了,以前只知道抓波形。

网友E:
更换之前的波形和更换之后的波形有个对比更完美了!

网友F:
楼主技术牛B  啊,不会用示波器悲哀啊

网友G:
修掉电确实有的时候需要示波器 ,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H:
l楼主能不能说一下,你抓3V 5V电感电压的这张波形图,示波器怎么设置的,我用的是安泰信的,其他的波形都能正常抓取,就这个不行,抓不动上升的过程。希望楼主 可以赐教一下 。谢谢

网友I:
用示波器 再次验证了这个通病……
记住哦通病!

网友:
这通病 呀 电容

网友J:
修机 10分钟 牛  连拆装的话要多久呢!

网友K: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L:
这是通病啊,没示波器的直接开干

网友M: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N:
看到杂波就知道要换电容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l楼主能不能说一下,你抓3V 5V电感电压的这张波形图,示波器怎么设置的,我用的是安泰信的,其他的波形都能 ...

再多试几次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掉电确实有的时候需要示波器 ,不然不好判断

没示波器就只能任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牛B  啊,不会用示波器悲哀啊

找实地阿林老师,他绝对能把你教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之前的波形和更换之后的波形有个对比更完美了!

了解就好了,有些不一定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还能抓直流的波,开眼了,以前只知道抓波形。

直流中有杂波就行,如杂波就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再多试几次应该可以

嗯 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有时候,4-5次 能抓到一次,这可能是我的示波器不行的原因吧

网友O:
示波器搞这种问题确实好用,我也修了好多台电容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在N年前就修到T40到T60这系列机器电容不良的问题了,,哈哈,发帖晚了,迟来的爱。。。

呵呵 谢谢提醒 不过 我是新手 刚刚学的 还是头次遇到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版主提醒 我是新手 还是头一次修到这个

网友:
过奖了 兄弟 都是在前进的道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楼主没将有问题的波形打出来,可惜,还是顶一下楼主

当时着急 换换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就没拍下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赶脚就是不一样

要是没神器  我会去查条件了 就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还能抓直流的波,开眼了,以前只知道抓波形。

就是电平上升的直观图吧

网友:
谢谢 过奖了 还得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之前的波形和更换之后的波形有个对比更完美了!

对的 有的电容不严重 有的严重 波形没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牛B  啊,不会用示波器悲哀啊

没示波器 那就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掉电确实有的时候需要示波器 ,不然不好判断

没示波器 就只能查条件了  当时我还以为是没出3V 5V呢

网友:
谢谢 兄弟的支持 我会继续发好贴 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l楼主能不能说一下,你抓3V 5V电感电压的这张波形图,示波器怎么设置的,我用的是安泰信的,其他的波形都能 ...

边沿触发 上升沿  单次   就这些 你调调

网友:
头一回修到 我是业余的 刚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 再次验证了这个通病……
记住哦通病!

谢谢版主 要是没示波器 就慢慢查条件了 当时还以为没出3V 5V呢

网友:
下次就知道啦 大姑娘上花轿 头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机 10分钟 牛  连拆装的话要多久呢!

有示波器要快很多  拆装也差不多吧

网友:
互相学习 我们都是在前进的道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说的太好了 要是没有就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通病啊,没示波器的直接开干

呵呵 下次 就知道了 我修的少 头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那必须的啊 专业的就必须的买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到杂波就知道要换电容了

是啊 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O:
示波器搞这种问题确实好用,我也修了好多台电容问题的了

有波波就是好啊 不然漫漫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啊 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换了好,也懒的换那个回去出图文教程了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真是一抓一个准儿!

网友:
的确是好技术好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要是没神器  我会去查条件了 就走弯路了

待老衲华达了  也搞个这家伙刷刷

网友:
更换之前的波形和更换之后的波形有个对比更完美了!
楼主用的示波器好多钱啊

网友:
什么样的示波器好用?简单方便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