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真正的U指令 WDR死ROM恢复

楼主(2014-10-16):
U指令
功能:通过指令恢复无法正常刷写的ROM程序; 适用范围:ROM程序内镶在主控芯片MCU内的系列硬盘(无八脚ROM芯片的硬盘电路板); 原理:短接硬盘电路板的CPU特定的脚位,利用指令线特定程序(不是数据线)向硬盘电路板的CPU发送激活指令和ROM数据,使CPU内ROM程序恢复控制硬盘工作
使用方法:先安装:NET4.0,13XX系列电路板在电路板E112点加3.3V电压(可以在PC电源橙线连3.3V过来)接修ST的COM线,接硬盘电源(不用接数据线):运行U指令,选COM口,呼叫,下面出SSS就是连接成功,选文件,刷写,就这么简单了

短接方法 1537和1590   E61和P2
         1444的需要短接P13 和P14

13xx的E112接E41
15XX以上的接E61和P2
13XX E112接3.3V高电平
1444 1552一样的 P14 P15接地 E112接E41
1537 1590 E61接P2
1552的E15和E27

其实意思和接外置ROM的思路一样  就是让电路板从外置ROM启动 但是外置ROM又没有的情况下 就会进入COM通道

WD指令刷写需要专用的COM指令线,RX TX接口接法:硬盘电路板向上,盘体向下,跳线处共八根针,下面一排中间两根为信息线。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