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外接屏幕偏红

楼主(2014-10-16):
z470外接屏幕偏红  求解啊!!!!

网友A:
屏线插拔 一下,或者换张屏幕试试。

网友B:
显卡问题,或者是三基色电路问题

网友C:
测VGA红绿蓝对地阻值!二极管档测应该都是70~80欧!

网友:
三基色打一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VGA红绿蓝对地阻值!二极管档测应该都是70~80欧!

福录克36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或者是三基色电路问题

三基色问题一定,但不一定是显卡问题,中间还有一些元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插拔 一下,或者换张屏幕试试。

可是人家问外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福录克36也是正常的

好表会差这么多吗?我记得板子上红绿蓝都对地接了一个75欧的小贴片电阻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查三基色  不行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表会差这么多吗?我记得板子上红绿蓝都对地接了一个75欧的小贴片电阻的!

这个表是比别的少一半了
准的很,怎么会差呢

网友:
看3基色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是比别的少一半了
准的很,怎么会差呢

哦,原来如此,我用的表就不准,75欧的小贴片电阻拆下来测有时候就70多,有时候就80多!我只能找个好的试试再去量怀疑坏的件!fuluck太贵买不起!

网友:
查rgb  打对地组织啊

网友:
可以考虑下是不是vga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修过这样的故障VGA信号是南桥发出的,不懂的自己普及知识去

网友:
应该是三基色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