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开机卡LOGO

楼主(2014-10-16):
去年12月给客户装一台B75M-A的I3主机。用了几个月出现开机卡在LOGO界面不往下一步走的情况。
把所有外设拨掉。只留电源、CPU、内存、主板。开机故障依旧。
换了键盘还是一样。按NumLock键,NUM灯亮和灭都正常。
发给供货商返修。
回来用了几个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感觉是BIOS的问题,但还在保修期内,就又发回去返修。
大家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怎样快速解决?
返修一次要一周。客户那里不好交待啊。

网友A:
CPU和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usb%%%%%%%%%%%%%%%

不懂拒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w545207434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当LOGO就干外设,干完就干桥不行就换人换板

网友:
继续保修吧.....

网友C:
昨天有个档LOGO的,拔掉硬盘线不档了,因为U也坏了,又要修,顾客拿走没搞了。本想可以搞搞的,这故障电路还没修过

网友:
桥坏的几率大大的

网友:
自己刷BIOS,或找焊功好点的维修部帮你搞定

网友:
不一定,有些是外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有个档LOGO的,拔掉硬盘线不档了,因为U也坏了,又要修,顾客拿走没搞了。本想可以搞搞的,这故障电路 ...

那这样就是硬盘,线就是板了

网友:
想快速解决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LOGO就干外设,干完就干桥不行就换人换板

还有BIOS呢,同方的机器很多是这样的放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和南桥可能性大。

CPU引的没见过,桥倒是见过

网友:
同样的问题,你们说的都搞了一遍了,只等着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BIOS呢,同方的机器很多是这样的放电就好

这个放电试过了的。第一次出就试过了。所以上面没写。。

网友:
能保修就保吧!!!你要修的话修不好还没保修了,

网友:
拆外设,刷bios .干桥

网友:
我有个技嘉的也是,刷了BIOS 加焊了桥 还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