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6ACRZ-T_QFN48_7X7引脚定义正常开机电压!实测!

楼主(2014-10-16):
ISL6266ACRZ-T_QFN48_7X7引脚定义正常开机电压!实测!

网友A:
这个IC的后缀不一样不能代换,ISL6262ACRZ和ISL6262CRZ不一样不能代换。。。我代换过不出P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的后缀不一样不能代换,ISL6262ACRZ和ISL6262CRZ不一样不能代换。。。我代换过不出PGOOD

这个只是个参考而已

网友(2014-11-17):
ISL6262ACRZ可以和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