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啊

楼主(2014-10-16):
olive v-x108笔记本 这什么牌子啊。网上查说是韩国的日用平牌子,有用过这个牌子的笔记本么,我这个不开机

网友:
有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韩国的山寨机子??

网友A:
到是没听说过哦、、楼主好运气啊,这样的机你也会碰到

网友:
这破机子开机修好了,NND开一会白屏了,然后重启就一直开机白屏了

网友:
这是山寨机子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B:
搞好了,测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

网友:
没看到过……。版号什么?

网友:
kk,这个难找

网友C:
修好了 也不讲讲怎么修好的

网友:
怎么都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呢,楼主确认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也不讲讲怎么修好的

最讨厌就是这种了,有问题找来,修出来也不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测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

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呢,再这样下次可能没人理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是没听说过哦、、楼主好运气啊,这样的机你也会碰到

可能是外国友人的吧

网友:
过了一夜今早一试仍然OK,现在负责人的公布下,呵呵由于屏线破损漏线搭载主板上了,导致一个小电容烧坏,以至于机器不开机,估计这个电容应该是3、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