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吱吱响弄得我有点怕会不会爆炸

楼主(2014-10-16):
遇到很多从来没解决过今天又是修完电源板高压包附近吱吱响,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用不用解决?会不会爆炸?前辈们指点一下吧不希望小弟当场炸的再也不敢动电源

网友:
来人啊!救命呐!

网友A:
你修的是什么机器啊??液晶显示器吗??这样怎么帮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是什么机器啊??液晶显示器吗??这样怎么帮你啊。。。

联想lxm-wl19ah显示器....刚才冒死把高压包替换了大电容也换了还吱吱响

网友A:
换的是电源的那个大电容吗?还有仔细听听是开关变压器响还是你换的那个高压包响。。。

网友:
看看灯管老化没有

网友:
不会爆炸的,这个情况可以直接换板

网友:
多数缺压,不会爆炸,稳压器之类响

网友:
不会的 大胆的搞吧

网友:
不会的 没事 点亮正常 没问题  就OK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灯管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C:
电源板上也没装TNT炸药,怎么会爆炸呢?你是不是看修电源短路放炮的文章多了,产生恐惧感了。吱吱响是电感线圈由于松动通过交流电时产生的声响,无大碍的。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感线圈因松动而产生的吱吱响,无大碍的。

网友:
一、LCD电源部分故障
1、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此时屏幕上下抖动,且伴有横条干扰;
2、滤波电容漏电严重,或失效,此时屏幕会有波动现象;
二、高压板电路
此时屏幕波动,有时出现黑屏(但LCD指示灯正常);
三、背光灯管电路故障
此时,机内的“吱吱”声时断时续,且伴有“喳喳”声,屏幕时亮、时不亮;
正常的LCD应该是静音的,没有明显的杂音;
电源板的价格不会很高,其最大输出功率不大于40W,最多是电源适配器价格的2倍。

网友:
理论上说不是有短路,就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楼主这种情况,不弄它好像管不了多久会出问题的。不敢太近听,怕它爆炸,呵呵!直接把它换了得了,这玩意便宜。

网友:
搞了一下午最后还是换了,免得吃回锅肉

网友:
整流桥,电容,变压器就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上也没装TNT炸药,怎么会爆炸呢?你是不是看修电源短路放炮的文章多了,产生恐惧感了。吱吱响是电感 ...

以前经常修到芯片炸开现在胆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灯管性能不良引起的

没接灯管就是给电源板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电源的那个大电容吗?还有仔细听听是开关变压器响还是你换的那个高压包响。。。

都换过了听不出哪个地方响,遇到好多这问题好麻烦

网友:
还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