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篮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16):
一直在那就不动了近开关键也没有用

网友:
这样问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哎。。代码是什么啊???

网友:
蓝屏的问题就多了,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A:
蓝屏在话,软件硬件都会导致的,所以你先排除软件,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在话,软件硬件都会导致的,所以你先排除软件,先软后硬

先试试看,谢谢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测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