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无线WIFI如何强制开启

楼主(2014-10-16):
接一进水笔记本,现无线网卡驱动等都工作正常,但就是找不到附近路由器信号,提示未开启无线开关,量了一下无线开关电压三个触点全部是0V,无图纸,现怎样强制开启无线开关?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一个脚应该是接地的,别外两个连起来,用3.3V接一上1K电阻作上拉,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17脚用胶布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