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开机,能进BIOS,过了LOGO画面后灰屏,死机

楼主(2014-10-16):
东芝L203开机,能进BIOS,正常。
过了LOGO画面后灰屏,死机,
不能进入系统,PE也进不了.
NEC大电容换过4个,也换过6个330都不行。
BIOS也刷过,还是是不行。
论坛上,哪位兄弟见过此情况,指点迷津??谢过

网友A:
估计是显卡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卡坏了哦

集显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北桥问题啦

网友:
会不会是东芝的特殊设计?

网友B:
南桥桥都试加焊过了,情况一样
网卡声卡SD卡芯片都卸了,还是不行
真不知啥原因?

网友C:
进BIOS    F9    F10

网友D:
这种问题真是蛋疼啊,以前有碰到类似的没决绝

网友:
印象中修过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真是蛋疼啊,以前有碰到类似的没决绝

换一个地方要修一个地方,很费时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南桥桥都试加焊过了,情况一样
网卡声卡SD卡芯片都卸了,还是不行
真不知啥原因?

我修过换北桥好的,但楼主的不敢确定

网友:
温控问题注意到了吗???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换北桥好的,但楼主的不敢确定

正准备拆北桥,重做

网友:
这种故障,桥有没有好方法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    F9    F10

恢复出厂设置,早试过了,忘了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拆北桥,重做

重做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灰屏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做好了吗,分享一下

这北桥打红胶的,很难呀,搞半天没有弄掉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