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八声报警

楼主(2014-10-16):
接到一个M40108声报警,查资料8声报警应该是找不到屏,检查屏线,换屏测试都没有问题,平常这种机器主板多是显卡故障,果断加焊显卡,重新装机,果然OK,看来报警声只能作为参考,不是十分准确

网友:
还有8声报警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了,

网友A:
8声一般都是先考虑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声一般都是先考虑显卡

大错,M4010屏线坏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要多方面测试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的蛮多了

网友C:
Dell就是麻烦,,,报警声太多。。。不是内存,,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D:
七声北桥八声显卡!!!

网友E:
这个现象 论坛里面有提过 ,相当于复习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七声的 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都修了好多了,M5010也是一样。

网友:
8声显卡 7声桥片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 报8声  显卡问题

网友:
7北8显,M5010得到的经验

网友:
7声8声都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嗯 屏线第一嫌疑,然后显卡。屏线坏的老多了

网友:
8声是独显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8声的是屏线

网友:
世上无奇不有,有也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就是麻烦,,,报警声太多。。。不是内存,,显卡,,,就是北桥

多方面测试就OK了,一切都不是问题,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七声北桥八声显卡!!!

那这样直接干显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象 论坛里面有提过 ,相当于复习一下

有很多都是在论坛里面提过的了,现在再有那就是方便大家再复习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七声、干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8声报警就要先焊显卡

网友:
戴尔的机器都是7桥8显吗?

网友:
七声北桥八声显卡 这有论证过嘛!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  显卡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器 8声报警 独显的更多的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机器装机 了吗?同行,这个板子是斜桥显卡吗?可以告诉一下显卡型不?

网友:
七上八下。。我真的这会记得了。。谢谢

网友:
有一张表里面也说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是哦,与显示有关的东西都是要考虑的方向

网友:
屏线坏的也很多,遇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错,M4010屏线坏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要多方面测试的

但我没遇到 屏线坏

网友:
8声好像是显卡。7声是找不到屏吧

网友:
8声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屏

网友:
七声桥,八声显卡,好歹有个方向

网友:
通病了的,。,。

网友:
7,8声的话就显示这一块

网友:
大哥,这些通病,前人发过的。你就别在这里发了,属于灌水

网友:
显示类故障不都是八声么 显卡 屏 屏线之类的

网友:
现在戴尔的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考虑显卡

网友:
这机子我前几天碰到个,加焊后ok,然后我加了铜片上去,加厚了,结果安装上去就报警.最后又拆下来换薄的铜片上去.

网友:
8声显卡 7声 北桥

网友:
这是DELL的通病

网友:
这个修的很多了

网友:
我前天也搞了一个,8声报警的,外接换屏,直接干的显卡,好了

网友:
7声8声都要考虑显卡啊

网友:
论坛里一大堆

网友:
先看看COMS电池有电没有,再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大多数显卡 遇到很多

网友:
遇到一个Dell七声报警的AMD 北桥换了 还是7声报警

网友:
是的,我也修了一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
干北桥和显卡 就行了

网友:
8声 就是显示部分. 屏线 显卡

网友:
我修报八声的都是北桥坏了,但有的人修却是显卡,看来不能武断下定义啊

网友:
七桥八显。五

网友:
我有一个2声报警,有时5声,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本来就是显卡的故障呀。

网友:
遇到好多这个直接显卡 OK

网友:
我是加显ka 好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准的,8显7北

网友:
遇到过8声屏坏的

网友:
DELLM4010 5010独显换显卡的我这遇到几台返修了 大家有没遇到过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北桥有进也这样的

网友:
DELLN很多机子屏线没接好就会报八声

网友:
哥是本本小白,进来学习,没技术,有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七声北桥八声显卡!!!
AMD的7声CPU也会有问题

网友:
AMD的8声报警一般都是显卡,7声就是北桥,不过北桥显卡都没动过的情况下,北桥优先搞。

网友:
先用疯枪吹下,在干显卡

网友:
先干显卡 。。。。。。。。。。。。。

网友:
七声北桥八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