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15wd的驱动板与l195wd一样为什么不能互换

楼主(2014-10-16):
联想l215wd的驱动板与l195wd的驱动板板号完全一样,代换后像是行场不同步,是软件的问题还是。。。 。。。?

网友:
驱屏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程序不一样,换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定义脚一样吗

网友A:
刚才仔细查看了一下原来两块驱动板用的主芯片不一样,L195WD驱动板用的是TSUM5PFHJ-LF。而L215WD用的是TSUMU58EHJ-LF-1,请大家分析分析,刷程序管用吗?

网友:
刷程序就可以的

网友:
版号一样并不代表程序一样

网友:
刷BIOS肯定是可以的啊。。。

网友:
屏不一样,程序肯定不一样啦

网友:
刷了程序还是不行的,那真的是不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仔细查看了一下原来两块驱动板用的主芯片不一样,L195WD驱动板用的是TSUM5PFHJ-LF。而L215WD用的是TSUM ...

自己刷一次就知道可不可用了,到时记得回来分享一下哦

网友:
实践证明不能带,把程序块互换,不开机黑屏

网友:
主芯片和MCU

网友:
不能换的,PCB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需要刷程序吧

网友:
原来以为刷程序可以,看起来不行啊。

网友:
刷了程序应该可以的

网友:
把两个驱动板的MCU rom芯片换一下试试!没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