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65P打印淡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三星565P打印淡的问题,原来是打印一点也没,换过好的鼓,激光器,高压板,充电棍。打印这有一点模糊的字。还有啥问题。接触点肯定全搞过。会是主板吗。

网友:
你都换了,整个机器,排除你说的组件,不就剩下主板了么?还有定影,定影也不会导致打印淡啊?  也可用卡纸法排除一下,另外上个故障页看下,怎么个淡?

网友:
排查更换的配件确实是好的吗

网友:
三星的机器很多打印颜色淡是因为转印不良。

网友:
打出一点点看不清的字。主板发梅了。洗版水洗再加焊还是不行。去定主板了。有可能主板问题。换上的东西在565PR上用都好的。

网友A:
换主板OK,第一次遇上主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OK,第一次遇上主板坏。

hp 1522板子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