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4GMT

楼主(2014-10-16):
一块技嘉GA-MA74GMT主板 开始是复位闪 通病BIOS  没有刷 直接恢复好了   跑码搞定   后来同行说串口硬盘不认   重新刷BIOS也不行   232去了也不行  没有思路了

网友:
双BIOS,怎么恢复

网友:
加焊桥肯定好。。

网友:
串口硬盘不认 去掉232  75232是管COM口的啊  SATA接口部分有个供电保险也遇到过坏的 在就是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