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楼主(2014-10-16):
接手一太清华同方S50   键盘坏   发回键盘后装机  插上维修电源开机无反应  奇怪了  找出适配器一看  神来  8.5v供电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那位手里有图纸在线等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没图纸不敢下手了  开机键上有8.5的电压  感觉不对   继续等   看基地好多都在找

网友:
我朋友可能有,版号呢,我让他帮忙拿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在淘宝买到了  原来也是山寨机

网友:
只能说你太粗心了.我才你是直接19V去了..
你想拉.上网本啊..适配器很少是用19V的
另外说一句.第一次遇到这个上网本的时候..无线+蓝牙驱动(我记得还带3G)..搞了我几个小时.
最后在芯片厂商的官网上找到的..全他妈英文..搞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
已修复  正如楼上说的  上了19v的 对照图纸  PU2烧了  ISL6545   现在在装机了   拷机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