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循环报警3声

楼主(2014-10-16):
上午收了一块本子 戴尔M4010循环报警3声  电流到达0.95和1.2左右 不显  内存换了一样 不知道是北桥还是CPU 是集显的板子  上面有南桥都是AMD芯片 板号48.4ek11.011 求救啊

网友A:
你外接显不显啊,我这个M4010外接能显的。就是花屏开机报警,用风枪温度调低点180度吹下显卡能显就上BGA加焊

网友:
AMD 造福了一代人

网友:
呵呵,我刚搞好一个3声的,修HM57,不是AMD的哦,楼主不妨借鉴下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是不是 NB 有问题呢!

网友:
可以回焊一下北桥试试,ADM的北桥容易出错

网友B:
用疯抢吹下北桥,基本上电流就上去了,三声报警貌似CPU没有工作

网友:
3声报警是什么报错喃?

网友:
AMD的北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显不显啊,我这个M4010外接能显的。就是花屏开机报警,用风枪温度调低点180度吹下显卡能显就上BGA加 ...

风枪可以帮我确认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疯抢吹下北桥,基本上电流就上去了,三声报警貌似CPU没有工作

论坛有很多DELL报警表的,楼主要舍不得找一下

网友:
遇到个和你一样的机器,你的是怎么搞的,,好没呀,楼主

网友:
显卡,桥都有可能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