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有时候接电源暗屏。

楼主(2014-10-16):
E420有时候接电源暗屏。。不进入系统不会暗屏。。谁修到过

网友A:
我也有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B:
修不好了
  进入系统暗屏。。。  量了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不好了
  进入系统暗屏。。。  量了所有电压都正常

我换了个屏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在黑屏的时候测一下接口电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不好了
  进入系统暗屏。。。  量了所有电压都正常

是在暗屏的时候测的电压吗,换过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啊?

换过屏测试吗

网友A:
换屏测试一天了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测试一天了 应该没问题了

好了,是吗

网友:
进BIOS很正常?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LID问题。去掉就好了

网友:
屏问题吧,一步一步排除啊。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最后的 结果  是屏??LZ

网友:
不是吧    是屏的事吗   那为啥不进系统没事那

网友:
搞不清楚 学习学习

网友:
不是屏问题。。退给客户了不进入系统完全不会暗屏。。有时候进入也不会暗屏。。。。多插拔几下电源线就会出现暗屏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吗?我这个E420也是屏暗,不过我这个在BIOS里面也屏暗,换屏好了,现在试着呢。

网友:
楼主这个奇怪的问题还没有遇到。在暗屏的时候测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看哪个有问题。还有EC的工作

网友:
我也换了屏 装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edid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HP的这种问题
飞了个3.3到亮度 解决了

网友:
我碰到一台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晕,又台笔记本报销了。。。楼主没有换屏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