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独显

楼主(2014-10-16):
有待机,3,5 v 电感没电压,对地阻值400多,无法开机,求新的思路

网友A:
看 下待机芯片的条件修

网友:
先看一下开启,测一下EC的电压

网友:
这是你的经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 下待机芯片的条件修

觉得把芯片的条件也说出来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觉得把芯片的条件也说出来更好

VIN .DL. EN .BTS.线性,二级开关,上下管方波

网友C:
看上电时序,待机有无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 .DL. EN .BTS.线性,二级开关,上下管方波

嗯,这样人家看到就会懂的测,实在不行,那他只能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电时序,待机有无35V

也可以看EN,这样也知道是不是待机先出来

网友:
没有3V 5V 你查条件撒。还要看芯片的型号撒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的条件

网友:
说的好模糊啊,待机电流有,能跑起来么,跑多少电流啊,,,

网友:
差35V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