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FAL7601可以用LAF0001代换

楼主(2014-10-16):
FAL7601可以用LAF0001代换

网友:
查一下图纸就知道了,不少都通用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这个没试过,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
没研究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是显示器的电源PWM芯片吗???????

网友:
那以后要可以少备一种料

网友:
收藏了 谢谢LZ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电子元件,很多都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