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pp33L 不跑码

楼主(2014-10-16):
dell 1536 pp33L 不跑码,电流2.0A-1.6,不插内存2.0A,已排除北桥虚焊

网友:
你得描述的详细点  绝大多数笔记本主板都是不跑码的  现在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你做了什么操作  基本电压都有吗?

网友A:
看电流应该差不多要亮了  先刷个BIOS试试 !

网友:
对,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是啊,刷BIOS可能会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应该差不多要亮了  先刷个BIOS试试 !

刷BIOS不行,只能搞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行,只能搞显卡了

重植下试试吧!

网友C:
好难搞的问题啊

网友D:
这个碰到最多的就是桥虚焊,板子也不贵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

网友:
刷BIOS先软后硬

网友:
好吗,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难搞的问题啊

细心,耐心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碰到最多的就是桥虚焊,板子也不贵

我不喜欢换板,感觉换板不像是维修的一样

网友:
好了没有啊!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没下文了?什么情况?

网友:
加焊南桥后OK了

网友:
cmos电池电压

网友:
弄好了吗 ?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