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主板V5A电源对地短路了!

楼主(2014-10-16):
V5A电源对地短路了!

网友A:
插上电源!量电压!17脚有电压!5V  !8脚电压3。3V !其余就没电压了!24脚对地短路

网友:
断开电感看前级还是后记短啊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不用考虑了。

网友:
断开后用烧鸡大法

网友:
挑起电感 看看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烧鸡伺候啊

网友:
小电流小电压慢慢烧吧,应该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先换芯片。

网友:
电感拆了!是后面的问题!查好多关于V5A的电容!一个个的找!费劲的!还没找到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
烧出来啊!

网友:
加电压烧啊!

网友:
烧机法,应该能找出来

网友:
烧机!忐忑的心情搞了个5V的开关电源!没有可调的电源!直接串了个万用表电流档!乖乖一上电10A电流!怕怕!赶紧的拿掉!摸摸芯片,没见的有什么冒烟啊发烫的地方!连续的点触!点触!摸这摸那,没有发烫!不敢继续!就坼了电源!摸到PQ5周边有点温度!以为毛病找到了!看看图纸,那是3。3V的低界啊!和5V没什么关系吧!量了一下PQ5没什么问题啊!也没什么直接短路!再触!发现电流下来了!只有零点几了!小高兴了一下!再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没有滴滴的响了!难道短路点给烧断路了么!继续的点触5V电源!没有见电流再上升的趋势!把焊下的电感PL3复原!焊下的PU3也复原!上电!插上电源!不错!所有的电源都有了!把主板接到主机上!开机!OK了!图片就不发了

网友:
估计以后还会有相同的毛病!因为没有找到确切的短路点!烧机只是把可疑的地方给烧断路或开路!N久以后或许还会有这样的毛病继续出现!暂且先用了!
感谢论坛大仙们的指点!

网友:
毛病 不  好修

网友:
楼主还留下悬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量电压!17脚有电压!5V  !8脚电压3。3V !其余就没电压了!24脚对地短路

先看看那个芯片导致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