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es3g

楼主(2014-10-16):
  今天碰到怪事了,一块GA-P43-ES3G开始时是cpu电源上管击穿,更换后不跑码还不断重启。然后到处修到处换,折腾几个小时后换了块CPU居然没事了顺利点亮。E5300居然用不了,CELERON  D  2.8G 居然没问题,我特地查了主板支持cpu表明明有E5300,难道是U坏了?

网友:
主板cup供电问题把

网友:
在维修里混久了什么怪事都会有的

网友:
板子挑CPU没什么好奇怪 的

网友:
CPU触点擦一下

网友:
以为我换CPU修好了,没有,换上赛扬D开机1分钟后又不断重启,重启N次后居然不重启了。

网友:
板子和CPU不匹配吧

网友:
我擦,烧机1小时后重启现象彻底消失,轻力度动主板都不重启,看来没有接触问题。可是到底什么情况导致重启的原因一直困扰我。

网友:
CPU周围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应该可以解决楼主你的困惑,我修过几个因为滤波不良导致的  上客户原来的U有时候跑马,有时候不跑, 用我的U一切正常,换掉5个滤波电容后故障解决   供楼主参考

网友A:
没有严重短路,可以考虑上E5300然后暴力短接绿地强行上电,然后测量各项数据才是正道,随意猜测更换,只会越修越坏。另外你CD烤机正常后能上E5300吗?

网友:
主要查看CPU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严重短路,可以考虑上E5300然后暴力短接绿地强行上电,然后测量各项数据才是正道,随意猜测更换,只会 ...

没有上E5300,上了赛扬D使用了,过了块1整天也没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