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

楼主(2014-10-16):
华硕新板,开机出现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press F1 to run setup.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百度在线翻译你应该明白,如果不明白就晕了。大师不会这个都不懂吧。

网友:
不懂英文,建议楼主百度去吧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进BIOS关掉F1选项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楼主有好方法希望说下,谢谢

网友B: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press F1 to run setup
全句翻译:新CPU安装完毕!请点击F1进入系统设置进行设置!
一般新换主板后,电池重装后CMOS设置会复原,需要重新设置而已
等BIOS将新CPU识别后重启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进BIOS关掉F1选项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楼主有好方法希望说下,谢谢

正常进一下次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press F1 to run setup
全句翻译:新CP ...

就是能进一次系统,正常关机就可以了,但要保证CMOS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进一下次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也是哈,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不过顺便就给关掉了

网友:
进系统重启以后就没有再出现F1,但是我的华硕H81M-K每次开机都出现F1,在bios里强制关了这个选项,是不是不能关闭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哈,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不过顺便就给关掉了

请问一下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好多amd板子换cpu都这样的,,,没事。。

网友:
你是不是升级过CPU

网友:
英文不懂问百度,一般出现F1的话进BIOS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