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48A不开机 刷程序

楼主(2014-10-16):
今天接到个,优派VA1948A客户说按经常不能开机,插上电源,接上显示器,按开关能正常显示。关机也正常关,我开关几次就不能开机,显示灯不亮!
拆机看电源板和驱动板都很干净,没维修过,也没有电容鼓包。插上电源,有12V  5V输出,驱动板也有5V 3.3V输出,接上按键,也能开关,测开机也是好的,先装机试机,正常显示后,不关机。可以用两个小时左右,怀疑程序有问题,就在网上找程序刷,运气真好,一找就找到了,呵呵,先把原来的程序 备份好,刷好试机,按开关几次都没问题,试一天也没问题。故障修复
附上程序 一份

网友:
程序引起的问题这个常见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程序不良经常导致一些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都是先换程序的

网友A:
您好,我的显示器也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刷机都需要什么工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显示器也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刷机都需要什么工具?谢谢。

都是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