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技嘉主板,进系统时老是重启

楼主(2014-10-16):
技嘉主板GIGABYTE(GA-73PVM-S2H),GOSHT后重启死机,用一个装好系统的硬盘连接开机进系统时重启,反复几次后来干脆死机,CPU和桥的散热检查过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个怪现象关机后键盘指示灯一直亮着,诊断卡有跑码只跑到25,装系统时进PE都没问题,重启死机。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给个建议求思路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点建议呢

网友:
神啊,给点建议吧

网友:
不是提示说硬盘模式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插口第一脚3.3V短路,开机能进PE    GHOST重启死机。单桥主板,桥有些发烫是桥坏了吗

网友(2014-12-16):
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不是只会蓝屏吗?还会死机?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再不对就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新手一个 学习了

网友:
进BIOS设硬盘为IDE看看。

网友:
硬盘工作模式的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或换一个硬盘插孔试一下看

网友(2017-02-19):
请问问题坚决了吗?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  改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