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寶上几元一根的指令线能用吗?

楼主(2014-10-16):
希捷指令线 普通的好象几元或 10多元,个人玩玩、不是专修,

网友A:
新款盘用不了的。不出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盘用不了的。不出指令

ttl线可以吗?新盘怎麼搞?

网友:
没有买过那些线,建议还是买稍微好点的吧。

网友:
有图片吗..看看才知道.2303芯片也可以用.....这里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195-1-1.html

网友:
新硬盘一般搞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