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华硕P7H55-M PRO无S3

楼主(2014-10-16):
有修到好几块华硕的1156的板子,都是S3异常的,不上电!根据自己已知的几个查找条件:(先查待机3VSB,以及IO的85脚3VSB正常,电池以及跳线上的电压3V电压,32K也正常起波形,101脚RSMRST3.3V高电平还有开机键到IO的触发信号60脚PWRBTN,接着IO到BGA的触发信号都正常,)修好了几片了,不过还有一片P7H55-M PRO的无S3的没弄好,求助一下,谢谢!你们有什么好的测试步骤么?如果有还麻烦发上来一下,谢谢!

网友A:
班长出有那图文教程,看那方便点,举一反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班长出有那图文教程,看那方便点,举一反三就好

可以给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B:
查S3去的地方 断开 再测出不出来 我有块板也不S3 悬空IO针脚就出来了 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S3去的地方 断开 再测出不出来 我有块板也不S3 悬空IO针脚就出来了 问题一目了然

这种板都是断开S3就可以上电的,但相连的都查了,有些打了BGA也不行的,有查COMS旁边一个小管子电平好的,不过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165-1.html

不好意思,这个链接打开后直接就到主页了,没有到具体的帖子,不知道是哪个,可以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都是断开S3就可以上电的,但相连的都查了,有些打了BGA也不行的,有查COMS旁边一个小管子电平好的 ...

断开S3是可以上电,那你测S3有3.3V吗?有就是桥没问题,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个链接打开后直接就到主页了,没有到具体的帖子,不知道是哪个,可以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S3是可以上电,那你测S3有3.3V吗?有就是桥没问题,IO的问题

就是没有电压

网友B:
还去哪些地方了,有没有查?如果没地方去了就是桥这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去哪些地方了,有没有查?如果没地方去了就是桥这边了

好的,我再查下,S3的就剩这一块没好了,纠结,都打过BGA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