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星代工MS-7525主板,开机跑码到09不动。

楼主(2014-10-16):
前两天接到一台HP的台式机,主板是V星代工的MS-7525 VER:1.0,开机无显示拔掉内存有报警声,插上检测卡跑到09就不动了,换过内存,刷过BIOS,换过南桥还是老故障,有没有哪位高手修到过这个问题指教下,,我朋友也接到了一台HP的跟我这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怀疑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A:
是北桥坏了吗?南桥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是北桥坏了吗?南桥我已经换过了。谢谢

网友B:
北桥有56成几率把,楼主试试

网友C:
打北桥到CPU及到内存的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D:
要是两个桥都换了,和换板子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两个桥都换了,和换板子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了,有的连CPU都要换呢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点,先打一下值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北桥到CPU及到内存的数据、地址线阻值。

还有北桥到南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北桥有56成几率把,楼主试试

这好像有点猜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北桥坏了吗?南桥我已经换过了。

刚查了一下以前的笔记,说是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好像有点猜题的意思

师兄,这不算猜题吧,只能是经验判断

网友:
USB那些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