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按键软排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4-10-16):
(图片)

网友A:
是链接平的还是按键的啊

网友B:
重新焊接线,或是将涂层刮一下,进行焊接新线

网友:
飞线,没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链接平的还是按键的啊

是连接按键跟驱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焊接线,或是将涂层刮一下,进行焊接新线

我是新手,有没有焊接的教程。

网友:
怎么飞线?

网友:
直接用线PCB连PCB

网友:
用线将原来线的两头接起来,就是飞线

网友:
直接飞线呗  就那么几根线
开关一根  指示灯两根  +  —两根  菜单  自动  总共8根就可以了

网友C:
用IDE硬盘数据线变通使用

网友:
铜线最好

网友D:
数目不多的情况下可用普通导线替代。

网友E:
一根一根的接起来没事

网友F:
没有别的办法,要么换,要么用细线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别的办法,要么换,要么用细线飞线

不是只是说用小线可以代替,没说要说那么细的线

网友:
一种方法,订货换上,另一种方法就是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根一根的接起来没事

很费时间的,要是我宁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目不多的情况下可用普通导线替代。

纯铜的就可以了,反正都是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IDE硬盘数据线变通使用

不错的方法,用手术刀刮开接口

网友:
不是换就是飞么!

网友:
先把手工练好,这些都好说。

网友:
如果功夫不过关,建议换新吧

网友:
找根打印机喷头上的排线根据线的多少分割下就可以用,

网友:
简单的问题

网友:
lz 换新的没。。。。 要我的话,,肯定换新的

网友:
考验焊工的时候到了。刮开白色的,用飞线一根一根连起来,再打热熔胶

网友:
接好它,,不行就改线来代换吧。。。

网友:
直接驱动板飞到按键板不行么?

网友:
直接飞线吧

网友:
飞线啊。这个很好飞的。

网友:
新手,还是建议换吧

网友:
用飞线 ,用手术刀 剥离 保护层,用飞线连接。

网友:
用细的漆包线连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