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亮会黑屏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4-10-16):
今接一台显示器,开机一会黑屏,指示灯常亮(绿色) 关显示器在开,还能亮一会,然后又灭了!!!已经更换高压板问题没解决!!!能是哪里的问题呢,电源板和驱动板呢

网友:
灯管测了吗?

网友:
灯管的问题大,你测一下灯管吧,应该有根灯管坏了

网友:
电源指示灯常亮,驱动板供电应该没问题,测,12V,ON,电压

网友:
黑屏后 按开关键可以关闭显示器吗?如果开关键也失灵的话,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灯管问题非常大可能性

网友A:
我跟大家说一句。我现在都不怎么想换高压了。不是不想换,因为我修了好多会亮下又灭的根本就不是高压的问题,就是灯管的问题导致的,我们换上我们的通用高压之后能用,我觉得是因为有的高压本身就去了保护,或者电流不一样了就能暂时用一下,其实都是灯管的问题,当然我不排除真的是高压坏掉的可能性,只是我现在换高压实在是太少了,就那么几个会是高压坏的

网友:
多半灯管的问题

网友B:
灭的时候用手电照屏看还有图像显示吗?若有,高压板也换过了,那只有灯管老化了。

网友:
外接灯管看正不正常

网友C:
看看电容爆了没有????这个估计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D:
灯管坏了,你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会不会灭,再来就是灭的时候测一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坏了,你测试一下灯管

外接灯管就可以百分百确认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容爆了没有????这个估计是带不起负载。

你意思是电源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灭的时候用手电照屏看还有图像显示吗?若有,高压板也换过了,那只有灯管老化了。

外接灯管可以测试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大家说一句。我现在都不怎么想换高压了。不是不想换,因为我修了好多会亮下又灭的根本就不是高压的问题 ...

请问换好了吗

网友:
就是换好了呀,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我直接换了灯管就好了我才会得出不是高压坏这个情况

网友:
可能灯管漏电吧,常碰到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已经测试过了,大家看我的标题,是亮一会才灭,不是亮下就灭,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但查不到电源那里的问题,最后换电源高压一体板问题解决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