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450r5j 怎么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4-10-16):
请教三星450r5j 怎么设置U盘启动!!

补充内容 (2015-7-6 07:39):
麻烦版主删帖 这个帖子不要了

补充内容 (2016-12-5 15:10):
怎么又有挖坟的啊 F几 ESC 这么简单怎么可能发帖啊

网友(2015-07-04):
看不到图,,,,,

网友:
一般开机的时候会有提示  比如是F几  仔细看下  试一下就好了   每个机子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三星就是看见logo ,按一下esc,有快启,f2进bios

网友(2016-11-30):
我手上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调BIOS

网友:
三星笔记本通用快捷键F9或者F10,建议制作双启的,总有一个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