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BGA风嘴,省钱又实用

楼主(2014-10-16):
别的不多说,直入主题。把4角的钉取下,拿一个常用的风枪风嘴,放到BGA下风嘴,简单实用,如果是很薄的板,下部顶起以后,上部的风嘴比平时的调高一些,再拿适当的铝片或其它东西放在板上面轻压。这样一拿板子就不容易变形啦

网友A:
你是在缩小下风嘴的直径吗?

网友B:
靠可以维修BGA机器了

网友C:
风枪风嘴不用固定吗?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怎么个压法,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缩小下风嘴的直径吗?

中间有一个风枪的嘴,不知道用来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可以维修BGA机器了

应该说是改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风嘴不用固定吗?

看图片像是粘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风嘴不用固定吗?

大家都没看明白,原来很多BGA下风嘴中间不带拖板的小支撑片或缧丝顶着主板,这样板子容易变形,尤其是大的板和薄的板。我们普通的热风枪嘴的高度刚好比BGA焊台的风嘴要高。拧下原BGA下风嘴4边角的镙丝是防止在做桥时其顶到主板的一些元件或接口,致使我们DIY的下风嘴支撑主板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缩小下风嘴的直径吗?

你放一个进去就明白了,我把普通风枪的风嘴放入BGA下部风嘴内主要目标是普通风枪的风嘴上面大小刚好合适,可以说是完美支撑我要做BGA时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风嘴不用固定吗?

不用固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可以维修BGA机器了

很多人动手做BGA时一看是很大的板或者比较薄的板就怕主板变形,主要表现为主板下塌,尤其是珠子为0.35这种或更小0.3的珠,凡是主板BGA芯片位置下塌一点,都可能导致BGA焊接不是很成功。我改开再上个图,大家就一目了然。有些焊台配有那样好的风嘴,有些不配的,如果要买是要80元。我是为了省钱,就用了这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