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0-16):
手机进水了,会白屏及闪屏。拆开,屏线和主板焊接处有水,而且腐蚀发黑了。用酒精清理干净,放到BGA上70度烤2小时,好了。把掉下的MICRO USB接口换新。

网友A:
BGA 70度烤2小时得耗多少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 70度烤2小时得耗多少电呀?

三温区,中间的一小块,而且是断断续续加温,你说能耗多少。

网友:
进水了可没烧芯片牛不知是什么牌子手机?

网友:
修手机的维修经验比较少人发点。。。支持下。。。。

网友:
,,,字体太少了吧,,不过,,对于有些人,,可以学习了,

网友:
建议发个图片看看呀

网友:
学习!新手什么都要看看

网友:
"把掉下的MICRO USB接口换新",学习了。

网友:
有教电路的吗,特别是高频电路,信号收发